外部中断可以用不同的引脚触发吗??

楼主:
视频或者教程中我发现都是引脚用的pin0,外部中断也是用的exti0,中断能够正常运行。但是我只是更换了引脚pin,就不能正常的外部中断了。程序设置是没有问题了。是不是只能是外部中断0,对应引脚0 。非常疑惑各位大神指教一下????

网友A(2020-04-07):
帮顶一下,希望问题得到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