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关于LCD显示字符的问题

楼主(2020-04-03):
我跟着例程把关于英文字符和中文字符的处理函数写好,然后下载到板子里,结果是图片中的样子
以下是部分代码,其中有一些地方看起来不同是因为我打开了keil的C99支持,允许在除了开头的地方定义变量

[C]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void SingleChar_EN(uint16_t usX,uint16_t usY,char display)
{
        uint8_t index=display-' ';
        uint8_t size=(LCD_Currentfonts->Height*LCD_Currentfonts->Width)/8;
        char * LCD_Display=(char *)&(LCD_Currentfonts->table[index*size]);
        Open_Window(usX,usY,LCD_Currentfonts->Width,LCD_Currentfonts->Height);
        ILI9341_Write_Cmd(CMD_SetPixel);

        for(uint8_t i=0;i<size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char j=8;j>0;j--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(LCD_Display)>>(j-1))&0x0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LI9341_Write_Data(TextColo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LI9341_Write_Data(BackColo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String_EN(uint16_t line,char * display)
{
        uint16_t usX=0;
        while(*display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usX+LCD_Currentfonts->Width>LCD_X_LENGTH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X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ne+=LCD_Currentfonts->Height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(line+LCD_Currentfonts->Height)>LCD_Y_LENGTH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X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ne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SingleChar_EN(usX,line,*display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++;
                usX+=LCD_Currentfonts->Width;
        }
}
[C]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void SingleChar_CH(uint16_t usX,uint16_t usY,uint16_t display)
{
        uint8_t LCD_Display[WIDTH_CH_CHAR*HEIGHT_CH_CHAR/8+2];
        GetGBKCode_from_EXFlash(LCD_Display,display);

        Open_Window(usX,usY,WIDTH_CH_CHAR,HEIGHT_CH_CHAR);
        ILI9341_Write_Cmd(CMD_SetPixel);

uint16_t temp;
        for(uint8_t i=0;i<HEIGHT_CH_CHAR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=LCD_Display[i*2];
                temp<<=8;
                temp|=LCD_Display[i*2+1];
                for(char j=16;j>0;j--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emp>>(j-1))&0x000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LI9341_Write_Data(TextColo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LI9341_Write_Data(BackColo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String_CH(uint16_t line,char * display)
{
        uint16_t usX=0,temp;
        while(*display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usX+WIDTH_CH_CHAR>LCD_X_LENGTH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X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ne+=HEIGHT_CH_CHAR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(line+HEIGHT_CH_CHAR)>LCD_Y_LENGTH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X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ne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temp=display[0];
                temp<<=8;
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|display[1];
                SingleChar_CH(usX,line,temp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+=2;
                usX+=WIDTH_CH_CHAR;
        }
}

其中思路和例程我认为是一样的,但是这显示出来的结果几乎可以说是斜体PLUS了

网友A:
帮顶一下,希望问题得到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