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

楼主(2020-04-03):
就是,按照老师的方法编写程序,然后点亮LED灯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我调用了3个函数,之后后两个会有效果,也就是只亮后面两个,然后main函数执行完如果不加while循环的话就会执行到void BusFault_Handler(void)这个函数里面,且一直在这个函数里面,还有一个就是我板子上的LED灯会虚亮,正常点亮的话会更亮,去网上找了好久都找不到问题。只能求助与你们了

单片机程序,main函数内一般都要有while(1)死循环的,否则,main执行完了,程序可能会跳到未知的FLASH位置执行,这应该是进入BusFault_Handler错误处理的原因,芯片设计时,访问允许范围外的地址会进入错误中断。至于LED虚亮,可能是单片机进入错误处理中断,端口处于未知状态,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IO口的电压,应该有一点几V的电压。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

网友A:
帮顶一下,希望问题得到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