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者刚学几天,为什么串口发送与接收的数据不一样?

楼主(2020-04-03):
以下是代码:
bsp _USART.h
#ifndef BSP_USART_H
#define BSP_USART_H
#include "stm32f10x.h"=
void NVIC_Config();
void USART_SendByte(USART_TypeDef* USARTx,uint8_t Data);
#endif

bsp_USART.c
#include "bsp_USART.h"
#include "stm32f10x.h"

static void NVIC_Config()
{
   NVIC_InitTypeDef  NVIC_InitStruct;
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1);
         NVIC_InitStruct.NVIC_IRQChannel=USART1_IRQn;
         NVIC_InitStruct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=1;
         NVIC_InitStruct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=1;
         NVIC_InitStruct.NVIC_IRQChannelCmd=ENABLE;
         NVIC_Init( &NVIC_InitStruct);

}
void USART_InitConfig()
{
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;
     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;
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, ENABLE)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USART1, ENABLE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Pin=GPIO_Pin_9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Mode= GPIO_Mode_AF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Pin=GPIO_Pin_10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GPIO_Mode=GPIO_Mode_IN_FLOATING;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);
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.USART_BaudRate=115200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.USART_WordLength=USART_WordLength_8b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.USART_Parity= USART_Parity_No 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.USART_Mode=USART_Mode_Rx | USART_Mode_Tx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.USART_StopBits=USART_StopBits_1 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=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
        USART_Init(USART1, &USART_InitStruct);
        NVIC_Config();
        USART_ITConfig(USART1, USART_IT_RXNE, ENABLE);
        USART_Init(USART1, &USART_InitStruct);
        USART_Cmd(USART1, ENABLE);
}

void USART_SendByte(USART_TypeDef* USARTx,uint8_t Data)
{
  USART_SendData(USARTx,Data);
      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 USARTx, USART_FLAG_TXE)==RESET);
}

main.c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 "bsp_USART.h"
int main(void)
{
   USART_InitConfig();
         USART_SendByte(USART1,'0x35');

}

例如,发送“0x15”,发送后,在串口调试助手中16进制显示勾选的情况下,接收到的是35,这是怎末回事?求大神解答。

网友A:
你的代码发送的就是0x35

网友B:
串台了还是入侵了

网友C:
欢迎分享问题,积极讨论,奖励您10家园币,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,欢迎体验~

网友D:
USART_SendByte(USART1,'0x35'); 不要引号的

网友E:
不一定是软件的问题,  可以借助示波器看看波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