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助..!!

楼主(2020-04-03):
BSP, TI, ce, npu, os
头文件路径已经添加到软件里了,路径也都没有中文,但是依旧报错,而且bsp_led.h没问题,其他的头文件都会报错,该怎么办呀,求大佬帮忙。
..\User\exti\bsp_exti.c(1): error:  #5: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"bsp_exti.h"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
网友A:
可能你#include的时候把路径写错了
还有就是,c文件是不是加入到工程里?

网友A:
可能你#include的时候把路径写错了
还有就是,c文件是不是没加入到工程里?

网友B:
需要添加路径,否则是找不到的,除非在同一个子目录下

网友C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是用stm32cube,后来把出错的那个文件放到了固定的文件夹,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