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GD32F103RCT6替换STM32F103RCT6

楼主(2020-04-03):
如题,这样替换硬件需要改动吗,我用J-LINK直接烧写BIN文件跑不起来,因为我的项目是外包做的,使用了有两年了,当初只拿了个BIN文件。我能直接替换吗?

网友A:
正常来说没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正常来说没有问题。

谢谢回复,我用JFlash v6.4版里面能选择GD32F103RC这颗芯片,烧写也成功了,但是断开编程器重新上电,程序跑不起来。
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,还是说一定要用GD-LINK来烧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复,我用JFlash v6.4版里面能选择GD32F103RC这颗芯片,烧写也成功了,但是断开编程器重新上电,程 ...

烧写可以用j-link甚至st-link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烧写可以用j-link甚至st-link

我烧写后程序跑不起来,开机没有反应。不知道是什么问题。外部电路是不是需要做调整呢,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烧写后程序跑不起来,开机没有反应。不知道是什么问题。外部电路是不是需要做调整呢,谢谢 ...

搞过几个,都可以正常工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搞过几个,都可以正常工作。

直接替换的吗?硬件有没有改动呢?因为我的是BIN文件,所以不能从新编译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搞过几个,都可以正常工作。

我外部晶振用的是8MHZ无源晶振

网友B:
用Jlink commander连接芯片,单步调试,看看程序停在哪里了。不过目前来看,就算你知道程序停在哪里,你也很难解决,因为你只有一个bin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Jlink commander连接芯片,单步调试,看看程序停在哪里了。不过目前来看,就算你知道程序停在哪里,你也 ...

嗯,确实,这项目是外包的,有两年多了,当时只管用,没有要源代码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嗯,确实,这项目是外包的,有两年多了,当时只管用,没有要源代码。

最近ST涨得太厉害了,本来想能替换的话,一年也能省不少钱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嗯,确实,这项目是外包的,有两年多了,当时只管用,没有要源代码。

能找到源代码对于定位问题会有很大帮助。GD的103是可以pin to pin替换ST的,代码改动的也不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能找到源代码对于定位问题会有很大帮助。GD的103是可以pin to pin替换ST的,代码改动的也不多。 ...

做项目的都联系不上了,哎,下次还是要拿到源代码才行。

楼主:
像我这样的情况,能帮我搞一下吗?我付费,107677076@qq.com

网友C(2020-09-07):
ST的RCT6跟GD的RCT6我这边都有特价   进口原装的  价格比市场低百分20以上  有需要联系我

网友D:
其实,你只要用心,花一天时间,把启动文件,系统文件,库文件替换下。看上去很多,实际不多。 应用代码都几乎不用变,因为双方的103寄存器地址 位是一模一样的!!  再注意个别宏定义,就好。    我用过GDF105R GDF103RC 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其实,你只要用心,花一天时间,把启动文件,系统文件,库文件替换下。看上去很多,实际不多。 应用代码都 ...

我就一个BIN文件,其他啥都没有要,亏死了。

网友E:
可以试试at32f403a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最近ST涨得太厉害了,本来想能替换的话,一年也能省不少钱了。

AT32F403A 高度兼容st103,只有bin档也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AT32F403A 高度兼容st103,只有bin档也可以。

买了样片,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其实,你只要用心,花一天时间,把启动文件,系统文件,库文件替换下。看上去很多,实际不多。 应用代码都 ...

我只有BIN文件,还有办法改用GD吗?现在用的是STM32F103R8T6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我只有BIN文件,还有办法改用GD吗?现在用的是STM32F103R8T6

可以用AT32F403ARCT7型号试试  下载bin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