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QueueSendFromISR卡住了

楼主(2020-04-03):
自己移植了freertos-V9到STM32F205的芯片上,结果串口中断调用xQueueSendFromISR函数时,卡死了!

复位刚运行时能够正常使用,但是调几次之后就卡死了,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??

网友A:
帮顶一下,希望问题得到解决

网友B:
卡死是什么意思?确认一下队列是否被写满。

网友C(2020-10-12):
xQueueSendFromISR参数队列变量没有初始化,可以加判断if(变量 != NULL)xQueueSendFromISR。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