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开发过九齐语音芯片的朋友么?

楼主(2020-04-03):
我买了一个九齐的语音OTP烧录器,但是不会配置芯片的管脚,我想用两根线控制,单片机发出复位信号和脉冲信号,来控制播放指定的语音,看了官网的介绍文档还是没看懂,不知道怎么实现的,请指教!

网友A:
帮顶一下,希望问题得到解决

网友B:
OKY1,IO1设置成INPUT,IO1的设置界面里debounce设置成short。OKY1也设置成SHORT,OKY1的reset设置成ON模式。然后SENTENCES里的OKY1 sequential range 数字选择最大。底下的IO1 sentence 的OKY1选择1
注意第一段声音组建议你用静音

非常感谢您的回答,我最近也在研究怎么配置。

网友C(2020-07-08):
请问楼主,烧录文件用哪个软件合成编辑语音呢,谢谢。

网友D:
谢谢啊

楼主(2020-09-21):
引用 网友C:
请问楼主,烧录文件用哪个软件合成编辑语音呢,谢谢。

用Q-SPEECH软件编译生成烧录文件的。九齐官网可以下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