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C单片机] 请帮忙看一下这个红外发光二极管的参数IR928-6C,谢谢

楼主(2020-04-03):
如图,请帮忙看一下这个参数表呗,谢谢。
目前我的理解是 当If=4mA,Vce=3.5v的时候,红外光电流最小是265uA,最大是1870uA,那么Ic(ON)又是什么?下面的Wide Rank里又是什么意思?
下面的这个正向电压跟正向电流怎么读?谢谢

网友A:
这是个正向输入V/A 特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个正向输入V/A 特性

怎么读?当V=1.5v左右的时候,If=100mA吗?谢谢哈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怎么读?当V=1.5v左右的时候,If=100mA吗?谢谢哈

想得很深刻哪, 应该是电压受电流变化而变化,
很多资料都没有那么仔细,  意会意会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