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宗的数控电源原理!

楼主(2020-04-04):
最近一二十年,数字电路不断侵蚀模电的各个领域,基本上除了数模接口电路之外,都是数字电路的天下了。

开关电源也不例外,数控电源也被大举侵蚀。

而做模拟的为了敢时髦,为了蹭数字电路的热度,也喜欢在电路中加点数字电路,就美其名曰:数控电源了。
这个是假货数控电源。

更有甚者,望文生义,以为所谓的数控,就是加个DAC:

于是简单的在模拟功坊LM1875、模拟电源上面加个DAC,都说叫数控XX了,这绝对是蹭数字热的热度。

这些都是假冒伪劣产品。

楼主:
时间有限,简略介绍模拟电源和数控电源的区别:

下图是经典的模拟电源原理图,蓝色框内是PWM调制,其低频传递函数近似是1/Vr,高频等效要 加个采样开关。

而正宗的数控电源,核心是数字PWM,即DPWM,它和PWM的区别是:时间上是量化的,幅度上也是量化的,也就是说,DPWM是离散系统!!!

正宗的数控电源,除了核心是数字的,第二个关键点是要有ADC,而非DAC:

类似于模拟电源,数控电源要有数字补偿电路,来保证开关电源的稳定性,它也是纯数字的:

对外行来说叫数字电源问题不大,人家看到的接口是能够数字控制,管它里面怎么实现的

楼主:
数控电源的技术非常成熟了,但是不太流行的原因是:
①数字电路有些过于复杂,要么基于FPGA,要么是DSP,系统复杂。
②数字电路也是有功耗的,而且响应速度要比模拟的更快,效率就不是理想中那么高了。

所以现在多数开关电源,都是在模拟的基础上,加一些数字控制电路,美其名曰:数字辅助控制的XXXX

信号输入,从模拟哉转换到数字哉,到执行器接收输出信号,重新转换成模拟哉,这一回路实现数字控制才叫数字电源。

网友A:
数控电源(程控电源)和数字电源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此
不觉得人家叫数控电源有什么不妥

楼主:
核心部分是数字的,才能是正宗数字的。
例如数字LDO,核心部分双向移位寄存器SR是数字的,所以这种DLDO是数字的。

如果只是加了几个门电路,其它核心部分不变,应该叫数字辅助控制:

数字LDO的纹波略大,最大可能有100多mV,但是峰值电流效率可以达到99.9X%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