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没有必要串电阻和保护TVS?

楼主(2020-04-04):
STM32F072B-DISCO板子上io口直接连接usb的dm,dp
一般应用是不是也没有必要串电阻和保护TVS???

网友A:
是供学习用的板子

网友B:
嗯,为了节省成本当然能省的都省了

网友C:
你如果是学习的话可以省略,但是要是做产品的话必须加的。

网友D:
一般是不用的

网友D:
真的出产品了才会用吧 而且还是哪种可靠性比较搞的

网友E:
做产品肯定是要加这些保护的。除非一次性产品,不然返修率会很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