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32L136 1/3 AVDD 检测电压和温度传感器波动很大,外部输入...

楼主(2020-04-04):
32L136  1/3 AVDD  检测电压和温度传感器波动很大,外部输入模拟信号很稳定,问题出在哪了??

楼主:
已经开启了  ADC输入信号放大器控制 和 BGR
  Bgr_BgrEnable();        ///< 开启BGR
  Bgr_TempSensorEnable();

网友A:
可能是速度太快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速度太快了。

  24M  8 分频,12个采样时钟+16个转换时钟 28个  实际只有 107K 多!,也没有超过,而且温度传感器输出的是 0XFFF  用的是 内部 2.5V 参考电压

网友A:
建议贴出仿真时ADC.CR0 - ADC.CR1的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