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捕捉0%到100%的PWM波

楼主(2020-04-04):
怎么捕捉0%到100%的PWM波

楼主:
特别是0%和100%。

网友A:
很好区别啊,
0%和100%的话就没有脉冲了

楼主:
这个我也知道,但我现在需要的是够用软件对占空比是0%和100%的两种状态进行区分和分别捕捉

网友B:
小伙子有想法

网友C:
0%和100%是特例, 已经没有脉冲了, 可以用捕捉超时加电平判断来识别吧

网友D:
7楼的办法简单实用, 便于实现, 推荐

网友A:
这个就是设置相关的寄存器的呗

网友E:
这个占空比还是比较特重要的
PWM信号的设计还是有点难度的

网友F:
用STM32定时器捕获

网友G:
0到100%简单,要看你的PWM的频率的,一般来说,太慢或者太快,都是不容易捕获的。

网友H:
这个不就是采用定时器timer的捕获功能么

网友B:
这个跟所使用的MCU的频率是相关系的

网友I:
PWM信号的捕捉不是很难的事吧

网友J:
这个跟timer的频率相关系的

网友J:
这是个哲学问题

网友K:
0 和 100 这个比较难说, 其他的情况, 定时器捕捉就能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