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FSMC问题

楼主(2020-04-04):
目前我使用stm32f103zet芯片控制16位sram接口的芯片。基本上正常。
-----------但是问题来了,假设我读取0x60000110这个地址的数据,它存放的是0x1234。我16位读取正常情况下读取回来的是0x1234,但是偶尔有时读取回来是0x3434。

网友A:
请问楼上这个是为什么吗?我不是很懂啊

楼主:
就是我while循环去读取这个地址值,1s钟的时间里就会发生一次读取回来0x3434.这个是哪里的问题

网友B:
一是检查是不是合理空间,二是有没有硬件干扰啊。

网友C:
检查是不是合理空间是啥意思啊?

网友D:
硬件上的干扰在排查中,但是也不太好找

网友E:
这个问题我似乎也遇到过,主要还是调试FSMC的频率看看吧

网友F:
0x1234,但是偶尔有时读取回来是0x3434。
这是因为你是不是先读的低位?然后中间没有判断是否读完全,重复读了这个地方。

网友G:
应该不是低位高位的问题

网友H:
时许参数重新配配看看。
当然也有可能是不是有虚焊的问题,
昨天用调试FSMC扩展总线,读外部数据的时候,还遇到了虚焊的问题。

网友H:
当然也有可能是干扰,以前通过总线读一个AD采样值,不定期的会有一个错误的数据。
搞了很长时间,最后证明是ad芯片接地出现了问题

网友I:
如果有备用板子,完全重新焊接一下,再重新测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