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
放大倍数

楼主(2020-04-04):
第一级放大倍数500k/230=2173  因此输入信号最大值12v/2137=5.61mv

但现在第一级输入低于5mv的信号,放大倍数总是100多倍

楼主:
使用LM353进行放大运算处理,接入电源12v

网友A:
达不到2000多倍啊

楼主:
是i啊,哎

网友B:
电路图看一下

网友A:
是不是一级饱和了?

网友B:
这个运放的增益带宽级为2.5MHZ-4MHZ之间,信号的输入频率和放大倍数之间有这个限制。

网友C:
你看看是不是输入信号频率大了。

网友A:
这个需要用到两级放大了啊

网友D:
注意信号频率

网友E:
实在不行   使用三级放大  效果应该会好点

网友F:
这个最好是采用两级放大的形式的,一级放大已经是饱和了

网友G:
楼主,这是因为跟你用的初级放大拓扑结构有关的,实际上并不是你计算的那样,因为电容对交流信号相当于容抗电阻,所以你用230来计算肯定是不对的,所以也比你预想的放大倍率小.

网友E:
这个问题当然是放大饱和了啊,,一级就要放大2000多倍的,不可能实现的

楼主:
嗯,确实是大啊

网友H:
放大倍数是有限的,宜采用多级放大的方法。

网友E:
根据需要采取多级放大 的形式的设计方案。

楼主:
是不是放大饱和了,用多级放大试试

网友I:
楼主用的什么电路仿真软件

网友A:
运算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可以直接达到上千级别的么?

网友J:
这种情况下需要进行两级或者多级的放大设计的

网友E:
用多级放大啊

网友K:
饱和了吗?

网友C:
这个又是需要考虑哪些方面的?

网友L:
这个拓扑结构该怎么选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