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 上电复位电路

楼主(2020-04-04):
在上电复位电路中,复位电阻电容采用10k欧姆和4.7μf和采用1k和47μf的组合有什么区别,为什么?

网友A:
复位时间长度不同,如果电容太小可能不能有效复位

网友B:
后一组合的硬件成本比前一组合的硬件成本要高,占电路板面积也大。

网友C:
时间常数是一样的。

网友C:
电平保持时间不同

网友D:
RC乘积相同,时间常数相同。 复位时间相同。

网友E:
47μf封装可能比4.7μf的大。电阻封装一样。

网友F:
电平保持时间是相同的,除非复位引脚的输入阻抗过低。

网友G:
RC时间常数是完全一样的,除非复位输入引脚的阻抗过低,显然,对CMOS器件而言不存在这种情况。

网友H:
电容不能过小同样与复位引脚的输入阻抗有关,如果电容过小,RC回路的电阻值就会非常大,大到接近复位引脚的输入阻抗量级时,那输入阻抗当然就不能忽略了

网友I:
恩   拿RC计算

网友J:
这个一般都是比较固定的呢,电阻是不小于10K的

网友K:
一般取10mF电容、10kΩ电阻

网友L:
微分脉冲不同?

网友M:
为保证微分脉冲宽度足够大

网友H:
电阻配合电容的充电

网友N:
足够复位就可以

网友G:
RC构成微分电路

网友O:
宽度若大于2个机器周期

网友K:
根据你的复位信号的有效脉冲的宽度来计算的电容电阻的值的

网友P:
R、C大小取值,主要依据单片机复位所需要的时间而设定

网友A:
RC时间常数应大于2个机器周期

网友L:
控制复位时间

网友M:
RC复位电路

网友Q:
这个针对不同复位电路设计的,保持时间不同。

网友C:
复位电路都是比较简单的大都是只有电阻和电容组合就可以办到了

网友R:
产生不同的有效脉冲的宽度

网友S:
电容充电时间与R C的值成正比

网友T:
,上电瞬间对电容充电,电容相当于短路,把连接电容端的电阻拉高或拉低,充电完成,电容端开路.

网友U:
保持复位的信号不同。

网友V:
复位时间不同。

网友N:
根据复位时间来设置电容电阻的值。

网友W:
复位电路的电阻/电容取10K/10u就行

网友I:
根据你的复位信号的有效脉冲的宽度来计算

网友A:
上电复位这个东东将复位时间大于复位需最小的时间即可

网友X:
参考的组合值吧:
4.7K   10uF

10K    10uF

网友Y:
电平保持时间越长越好,电容大点好

网友R:
RC 有公式计算充放电时间的

网友Z:
充电时间以RC选择值大小有关系

网友T:
上电过程电容相当于短路,此时电压都降到电阻上

网友H:
1.1×R×C大于复位时间

网友W:
只要电容的时间常数RC大于两个周期的时间就可以

网友I:
只要能保证可靠复位就行.

网友L:
根据这个时间来设置电容电阻的值

网友AA:
复位电路中的电阻和电容没有特别要求

网友AB:
电阻单位是Ω,电容用法拉,时间单位是秒

网友AC:
RC 和充电时间成正比

网友AD:
充放电一般都是用RC来计算

网友AE:
单位是:(R)*(C)=(欧姆)*(法拉)=秒

例如:R=470K,C=0.15UF 则延时
时间是(470*1000)*(0.15/1000000)
=0.0705秒

网友J:
一般电容越大越稳

网友V:
算一下充电常数R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