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STM32CubeMX_07 | 使用USART发送和接收数据(中断模式)

楼主(2020-04-04):
本篇**主要介绍如何使用STM32CubeMX初始化STM32L431RCT6的USART,并使用中断模式发送和接收数据。

楼主:
1. 准备工作
硬件准备
开发板
首先需要准备一个开发板,这里我准备的是STM32L4的开发板(BearPi):

楼主:
软件准备
   需要安装好Keil - MDK及芯片对应的包,以便编译和下载生成的代码;
   准备一个串口调试助手,这里我使用的是Serial Port Utility;

Keil MDK和串口助手Serial Port Utility 的安装包都可以在文末关注公众号获取,回复关键字获取相应的安装包:

楼主:
2.生成MDK工程
选择芯片型号
打开STM32CubeMX,打开MCU选择器:

楼主:
搜索并选中芯片STM32L431RCT6:

楼主:
配置时钟源
    如果选择使用外部高速时钟(HSE),则需要在System Core中配置RCC;
    如果使用默认内部时钟(HSI),这一步可以略过;

这里我都使用外部时钟:

楼主:
配置串口
小熊派开发板板载ST-Link并且虚拟了一个串口,原理图如下:

楼主:
这里我将开关拨到AT-MCU模式,使PC的串口与USART1之间连接。

接下来开始配置USART1:

楼主:
NVIC配置
在NVIC中配置USART中断优先级:

楼主:
配置时钟树
STM32L4的最高主频到80M,所以配置PLL,最后使HCLK = 80Mhz即可:

楼主:
生成工程设置

楼主:
代码生成设置
最后设置生成独立的初始化文件:

楼主:
生成代码
点击GENERATE CODE即可生成MDK-V5工程:

楼主:
3. 在MDK中编写、编译、下载用户代码
定义发送和接收缓冲区
/* Private user code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USER CODE BEGIN 0 */
uint8_t hello[] = "USART1 is ready...\n";
uint8_t recv_buf[13] = {0};
/* USER CODE END 0 */

楼主:
重新实现中断回调函数
在NVIC一讲中我们探索了HAL库的中断处理机制,HAL中弱定义了一个中断回调函数 HAL_UART_RxCpltCallback, 我们需要在用户文件中重新定义该函数,放在哪都可以,这里我放在 main.c 中:
/* USER CODE BEGIN 4 */
/* 中断回调函数 */
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(UART_HandleTypeDef *huart)
{
    /* 判断是哪个串口触发的中断 */
    if(huart ->Instance == USART1)
    {
        //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
        HAL_UART_Transmit_IT(huart, (uint8_t*)recv_buf, 13);
        //重新使能串口接收中断
        HAL_UART_Receive_IT(huart, (uint8_t*)recv_buf, 13);
    }
}
/* USER CODE END 4 */

楼主:
修改main函数
在main函数中首先开启串口中断接收,然后发送提示信息:

int main(void)
{
  HAL_Init();

  SystemClock_Config();

  MX_GPIO_Init();
  MX_USART1_UART_Init();

  /* USER CODE BEGIN 2 */
  //使能串口中断接收
  HAL_UART_Receive_IT(&huart1, (uint8_t*)recv_buf, 13);
  //发送提示信息
  HAL_UART_Transmit_IT(&huart1, (uint8_t*)hello, sizeof(hello));
  /* USER CODE END 2 */

  while (1)
  {
  }
}

楼主:
编译代码
编译整个工程:

楼主:
实验现象
下载运行后,实验现象如下:

楼主:
至此,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配置USART使用中断模式发送和接收数据,下一节将讨论实现printf()函数的多种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