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串口接收数据问题

楼主(2020-04-04):
STM32F407 DMA串口
407串口1采用DMA收发数据,发送一切正常,接收有问题;接收采用串口的空闲中断来判断接收完成,程序下进去启动后第一次接收正常,往后就不行了,数据维持不变,不往缓存区写数据了;反真是能进串口空闲中断的,也参考了许多许多网上的例程,没有发现什么差异,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。

网友A:
中断处理函数?

楼主:
void Receive_Data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if(USART_GetITStatus(USART1, USART_IT_IDLE) != RESET)
    {
        USART1->SR;
        USART1->DR; //清USART_IT_IDLE标志
        //关闭DMA
        DMA_Cmd(DMA2_Stream2,DISABLE);
        //清除标志位
        DMA_ClearFlag(DMA2_Stream2,DMA_FLAG_TCIF4);

                RS485_RX_CNT = 64 - DMA_GetCurrDataCounter(DMA2_Stream2);

        //获得接收帧帧长
      //  memcpy(buf,Rx_Buf_Gsm,len);

        //设置传输数据长度
        DMA_SetCurrDataCounter(DMA2_Stream2,64);
        //打开DMA
        DMA_Cmd(DMA2_Stream2,ENABLE);
    }
}

楼主:
这是网上的中断处理函数:
uint8_t drv_gsm_deal_irq_rx_end(uint8_t *buf)
{
    uint16_t len = 0;

    //接收完成中断
    if(USART_GetITStatus(USART2, USART_IT_IDLE) != RESET)
    {
        USART2->SR;
        USART2->DR; //清USART_IT_IDLE标志
        //关闭DMA
        DMA_Cmd(DMA1_Stream5,DISABLE);
        //清除标志位
        DMA_ClearFlag(DMA1_Stream5,DMA_FLAG_TCIF5);

        //获得接收帧帧长
        len = RX_LEN_GSM - DMA_GetCurrDataCounter(DMA1_Stream5);
        memcpy(buf,Rx_Buf_Gsm,len);

        //设置传输数据长度
        DMA_SetCurrDataCounter(DMA1_Stream5,RX_LEN_GSM);
        //打开DMA
        DMA_Cmd(DMA1_Stream5,ENABLE);

        return len;
    }

    return 0;
}

楼主:
这是我的接收部分DMA配置:

        //串口收DMA配置
    //启动DMA时钟
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DMA2, ENABLE);
    //DMA通道配置
        while(DMA_GetCmdStatus(DMA2_Stream2) != DISABLE){}        //等待DMA可配置
    DMA_DeInit(DMA2_Stream2)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Channel = DMA_Channel_4;
    //外设地址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(uint32_t)(&USART1->DR);
    //内存地址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0BaseAddr = (uint32_t)RS485_RX_BUF;
    //dma传输方向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DIR =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;
    //设置DMA在传输时缓冲区的长度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BufferSize =64;
    //设置DMA的外设递增模式,一个外设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Inc =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;
    //设置DMA的内存递增模式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Inc = DMA_MemoryInc_Enable;
    //外设数据字长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;
    //内存数据字长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MemoryDataSize_Byte;
    //设置DMA的传输模式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ode = DMA_Mode_Normal;
    //设置DMA的优先级别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riority = DMA_Priority_VeryHigh;

    //指定如果FIFO模式或直接模式将用于指定的流 : 不使能FIFO模式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FIFOMode = DMA_FIFOMode_Disable;
    //指定了FIFO阈值水平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FIFOThreshold =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;
    //指定的Burst转移配置内存传输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Burst = DMA_MemoryBurst_Single;
    //指定的Burst转移配置外围转移 */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urst =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;

    //配置DMA1的通道
    DMA_Init(DMA2_Stream2, &DMA_InitStructure);
    //使能通道
    DMA_Cmd(DMA2_Stream2,ENABLE);

楼主:
如果把DMA_Mode 改成 DMA_Mode_Circular(循环接收) 则接收正常,单次模式真的只能接收一次,但在串口接收中断里明明已经重新设定了DMA传输数量并重新使能了。不解,有什么是我没考虑到的写的不对的,望指点。

网友B:
DMA mode 设定的是DMA_Mode_Normal啊,也就是发送一次后DMA就停止循环了啊,串口就不会有新数据了

网友C:
换成Circular就一直循环

网友D:
如果你要设置单次循环,必须重新设置内存地址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0BaseAddr = (uint32_t)RS485_RX_BUF;

网友E:
为什么我看别人例程都没设呢

网友F:
试试接受完重新配置DMA

网友G:
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但是我的DMA_Mode 是DMA_Mode_Circular(循环接收),也是只能接收一次,设置的缓存区存满后,就不接收了,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

网友H:
F7中使用DMA操作SPI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只有第一次DMA发送SPI成功,后面的数据就没有了

网友I:
我每次发送DMA前都会重写传输数据寄存器的,应该不会有问题啊。

网友J:
有时候莫名其妙的 可能也有硬件问题

网友K:
重新断电上电试试

网友L:
需要重新设置内存地址DMA_InitStructure

网友M:
有没有在别的地方关闭中断了呢

网友N:
DMA传输完成后,DMA的内存地址寄存器的内容也变了,
要重新写入新的地址,
重新写入新的地址,
重新写入新的地址。
重要的事情说3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