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STM32CubeMX_09 | 重定向printf函数到串口输出的多种方法

楼主(2020-04-04):
本文详细的介绍了如何重定向printf输出到串口输出的多种方法,包括调用MDK微库(MicroLib)的方法,调用标准库的方法,以及适用于 GNUC 系列编译器的方法。

楼主:
1.printf与fputc
对于 printf 函数相信大家都不陌生,第一个C语言程序就是使用 printf 函数在屏幕上的控制台打印出Hello World,之后使用 printf 函数输出各种类型的数据,使用格式控制输出各种长度的字符,甚至输出各种各样的图案。

除此之外,在程序出错的时候,懒得调试,直接简单粗暴的加个 printf 找bug,有时候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。

对于已经习惯的 printf 函数,你了解多少呢?

楼主:
printf 定义在 <stdio.h> 头文件中,如下:

          int printf(const char *format, ...);

printf 函数根据 format 字符串给出的格式打印输出到 stdout(标准输出)中,当然,printf 函数是不会一个字符一个字符去输出,它会调用更底层的 I/O 函数:fputc去逐个字符打印。

楼主:
fputc 也定义于头文件 <stdio.h>中,如下:

          int fputc(int ch, FILE *stream);

fputc 函数写入字符 ch 到给定输出流 stream,printf函数在调用该函数时,会向stream参数传入stdout从而打印数据到标准输出。

楼主:
那么,要实现printf打印到串口就变得非常简单了,只需要重新定义fputc函数,在fputc的函数中将数据通过串口发送,称之为:fputc重定向或者printf重定向。

楼主:
2.在MDK中使用MicroLib重定向printf
勾选Use MicroLib
MicroLib是对标准C库进行了高度优化之后的库,供MDK默认使用,相比之下,MicroLIB的代码更少,资源占用更少:

楼主:
重定义fputc到串口
重新实现fputc函数,编写代码将这个字符通过串口发送,因为发送每个字符时都会调用该函数,所以为了效率,不再调用库函数 HAL_UART_Transmit 发送,而是直接操作寄存器发送。

楼主:
检测串口当前状态

STM32L431的USART串口外设有一个 ISR 寄存器,全名 Interrupt and status register, 用来指示当前串口的状态,如图:

楼主:
其中 BIT6 TC用来指示当前串口是否发送完成,如图:

楼主:
可以通过判断该位来判断串口当前是否处于发送状态,代码如下:

      while((USART1->ISR & 0X40) == 0);

楼主:
串口发送字符ch

同样,为了提高发送效率,直接使用寄存器来操作:

      USART1->TDR = (uint8_t) ch;

楼主:
最后实现fputc函数就变的非常简单了,这里我放在usart.c文件的末尾:

/* USER CODE BEGIN 1 */
#if 1
#include <stdio.h>

int fputc(int ch, FILE *stream)
{
    /* 堵塞判断串口是否发送完成 */
    while((USART1->ISR & 0X40) == 0);

    /* 串口发送完成,将该字符发送 */
    USART1->TDR = (uint8_t) ch;

    return ch;
}
#endif

/* USER CODE END 1 */

楼主:
注意:如果是STM32F1系列,上面这段代码不适用,请使用下面的代码:

/* USER CODE BEGIN 1 */
#if 1
#include <stdio.h>

int fputc(int ch, FILE *stream)
{
    /* 堵塞判断串口是否发送完成 */
    while((USART1->SR & 0X40) == 0);

    /* 串口发送完成,将该字符发送 */
    USART1->DR = (uint8_t) ch;

    return ch;
}
#endif
/* USER CODE END 1 */

楼主:
测试printf
在main函数中测试一下printf函数是否可以正常使用:

    /* USER CODE BEGIN 2 */
    printf("Hello, i am %s\n", "mculover666");
    printf("Test int: i = %d", 100);
    printf("Test float: i = %f", 1.234);
    printf("Test hex: i = 0x%2x",100);
    /* USER CODE END 2 */

楼主:
结果如下:

楼主:
3.在MDK中使用标准库重定向printf
printf 函数使用了半主机模式,所以直接使用标准库会导致程序无法运行,因此必须提前告知编译器不使用半主机模式:

不使用半主机模式

    /* 告知连接器不从C库链接使用半主机的函数 */
    #pragma import(__use_no_semihosting)

楼主:
/* 定义 _sys_exit() 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*/
void _sys_exit(int x)
{
x = x;
}

楼主:
所以,重定向fputc()函数完整的代码如下:

#if 1
#include <stdio.h>

/* 告知连接器不从C库链接使用半主机的函数 */
#pragma import(__use_no_semihosting)

/* 定义 _sys_exit() 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*/
void _sys_exit(int x)
{
    x = x;
}

/* 标准库需要的支持类型 */
struct __FILE
{
    int handle;
};

FILE __stdout;

/*  */
int fputc(int ch, FILE *stream)
{
    /* 堵塞判断串口是否发送完成 */
    while((USART1->ISR & 0X40) == 0);

    /* 串口发送完成,将该字符发送 */
    USART1->TDR = (uint8_t) ch;

    return ch;
}

#endif

楼主:
测试printf
测试printf函数的代码不变,在MDK设置中取消勾选USE MICROLIB,然后重新编译,下载代码后试验现象如下:

楼主:
4.在GCC中使用标准库重定向printf
不同的编译器对于C库的底层实现机制是不同的,所以上面两种在MDK中的实现方法,在使用Gcc编译器的时候是不可行的。

在Gcc中重定向printf函数时注意两个关键点:

     与重定义fputs()函数一样,在使用Gcc编译器的时候,需要重新定义_write函数;
     Gcc中没有MicroLib,只能使用标准库;

楼主:
所以重定向printf函数的代码如下:

/* USER CODE BEGIN 1 */
#if 1
#include <stdio.h>

int _write(int fd, char *ptr, int len)
{
  HAL_UART_Transmit(&huart1, (uint8_t*)ptr, len, 0xFFFF);
  return len;
}
#endif
/* USER CODE END 1 */

楼主:
使用STM32CubeMX生成makefile,然后使用arm-none-eabi-gcc编译没有问题,再使用STM32 ST-LINK utility 下载后实验现象如下:

楼主:
至此,我们已经学会实现printf()函数的多种方法,下一节将讲述如何使用ADC读取MQ-2气体传感器的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