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过GTO的前辈过来指点一二。

楼主(2020-04-04):
最近有个项目,思来想去,GTO可能是最佳方案,但是市面上似乎找不到可用的GTO,有ABB的一个据说上万一只,直接吓跑。想问以下几个问题:
1,GTO是不是只有高压、大容量的?我想找一个耐压1000V左右即可,电流常规50A,瞬时电流(不超过一个周波)大于300A即可。有使用过的或者有渠道的麻烦推荐一款。
2,GTO的强项在于跟可控硅一样,耐受过流能力强,响应速度方面应该不如IGBT,这是不是GTO被挤压空间只有大容量的原因?
谢谢。

网友A:
1000V  300A 干嘛费劲找GTO

IGBT不行么。。。 看你的描述,电流相当于直流,基本没有开关损耗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000V  300A 干嘛费劲找GTO

IGBT不行么。。。 看你的描述,电流相当于直流,基本没有开关损耗。。。 ...

GTO终归是一种可控硅,双向可控硅或者2个反并联可以设计交流电路。而IGBT想在交流中应用就太费劲了,而且哪怕瞬时过300A的IGBT的个头也过大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GTO终归是一种可控硅,双向可控硅或者2个反并联可以设计交流电路。而IGBT想在交流中应用就太费劲了,而且 ...

那可得好好调查调查了

你看看GTO用在交流电路中好用,还是IGBT好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GTO终归是一种可控硅,双向可控硅或者2个反并联可以设计交流电路。而IGBT想在交流中应用就太费劲了,而且 ...

那可得好好调查调查了

看看GTO用在交流电路中好用,还是IGBT好用,就你现在应用的具体情况

楼主:
谢谢。
交流应用,但不是设计逆变器,所以igbt的体二极管反而是多余的,需要额外加控制,这也是我不想考虑igbt的原因。但主要原因还是嫌体积大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谢谢。
交流应用,但不是设计逆变器,所以igbt的体二极管反而是多余的,需要额外加控制,这也是我不想考虑i ...

使用IGBT的话,还有一个逃不掉的话题:感性负载时的滞后角期间(电压电流正负特性相反)的控制,究竟是选择按照电压特性选择,还是按照电流特性选择?这个问题似乎决定了IGBT不能用在交流电路中,感觉这才是根源。

楼主(点评):
是我想多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使用IGBT的话,还有一个逃不掉的话题:感性负载时的滞后角期间(电压电流正负特性相反)的控制,究竟是选 ...

矩阵变换器。。。

双向可控硅有个链接  http://www.china-huajing.com/products_con.asp?id=12&bid=2

楼主(点评):
链接打不开了、

网友B:
欢迎分享问题,积极讨论,奖励您50家园币,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,欢迎体验~

楼主(2021-04-30):
放弃了GTO,选择了IGBT,项目还没有完结。谢谢Siderlee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