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
放到DSP板子上运行并得到重构图像

楼主(2020-04-0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MATLAB生成的C代码,你去CCS上修改编译,满足你的DSP设置要求才能用

网友B:
MATLAB做模型仿真用的,你可以在它上面生成一些C代码,但是要在CCS下编译和优化好后,DEBUG到DSP上后才能用

网友C:
需要一个matlab中的simulink组件,多看看书。

网友D:
MATLAB的用在数学方法处理上比较好。

楼主:
多谢大家,结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