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中文设计文档] 有没有大佬能看看程序有没有问题,下载不到单片机里

楼主(2020-04-04):
#include "msp430x14x.h"
#include <stdio.h>

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;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unsigned char data[]={0x12,0x00,0x50,0x50};
uint j=1;
uint i=1;
void UART0_Init(void);
void Delay_Ms(uint x)
{
uint i;
while(x--)for(i=0;i<20;i++);
}

int main( void )
{
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//关闭看门狗
  P1DIR |= BIT2+BIT3+BIT4+BIT7;//把P1口的2,3,4,7设置为输出模式
  P1OUT|=BIT2;//P1.2位置1,
  P1OUT^=BIT2;//P1.2输出高电平,
  P1OUT|=BIT3;//P1.3位置1
  P1OUT|=BIT7;//P1.7位置1
  P1OUT^=BIT7;//P1.7输出高电平,
  P1OUT|=BIT4;//P1.4位置1
  P2DIR|=BIT0;//把P2口的0设置为输出模式
  P2OUT|=BIT0; //P2.0位置1
  UART0_Init();

  while(1);
}

#pragma vector=USART0RX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(void)
{
  while (!(IFG1 & UTXIFG0));
  if(RXBUF0==0xaa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if(j==1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OUT|=BIT7;//取反p1.4 默认为低电平 取反后首先输出高电平
        j=0;
        P2OUT^=BIT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if(i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OUT^=BIT2;
          P1OUT^=BIT3;
          i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00);
                if(j==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OUT^=BIT7;//取反p1.4 默认为低电平 取反后首先输出高电平
        j=1;
        P2OUT^=BIT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}

   if(RXBUF0==0xbb)
    {
            if(j==1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OUT|=BIT7;//取反p1.4 默认为低电平 取反后首先输出高电平
        j=0;
        P2OUT^=BIT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if(i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OUT^=BIT2;
          P1OUT^=BIT3;
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Delay_Ms(100000);
                if(j==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OUT^=BIT7;//取反p1.4 默认为低电平 取反后首先输出高电平
        j=1;
        P2OUT^=BIT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}
        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();
}

void UART0_Init(void)
{
  P3SEL |= BIT4;
  P3SEL |= BIT5;
  P3DIR |= BIT4;
  ME1 |= UTXE0 + URXE0;   // 使能USART0的发送和接受
  UCTL0 |= CHAR;            // 选择8位字符
  UTCTL0 |= SSEL0;          // UCLK = ACLK(32768HZ)
  UBR00 = 0x03;                  // 波特率9600
  UBR10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// 波特率9600
  UMCTL0 = 0x4A;                    // Modulation
  UCTL0 &= ~SWRST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初始化UART状态机
  IE1 |= URXIE0;                    // 使能USART0的接收中断
  _BIS_SR(LPM3_bits + GIE);

}

网友A(2020-05-05):
能编译出来吧  是不是工程属性型号不一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