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GD32F303VCT6的delay_1ms() 问题

楼主(2020-04-04):
我这里有块GD32303C-EVAL的开发板,给的例程跑起来都没什么问题。但是我自己手动新建一个IAR的工程,发现systick.c里的delay_1ms()函数,延时不准确,慢了好多。。

我一开始以为是代码问题,但我把例程的代码都直接复制粘贴过来了,还是不行。所以只可能是IAR工程的配置问题了。

所以在此想问问各位,有可能是什么地方的配置问题?我用的库也基本就是从例程那里复制过来的。实在检查不出有什么不同。但例程跑起来就是没问题,自己新建的工程就是不行。

网友A(点评):
楼主,想问你的可以了吗?我的也是慢了很多

网友B:
时钟。。。开发板有2种时钟的,8Mhz和25Mhz

网友C:
去查一下systick时钟工作的原理(百度是个好工具),了解代码里delay_1ms函数是如何实现延时的,就会很快查出问题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去查一下systick时钟工作的原理(百度是个好工具),了解代码里delay_1ms函数是如何实现延时的,就会很快查 ...

已解决

网友D(2021-12-11):
记得分享出来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