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活动专区] 【赛元95F】3、定时器+PWM的呼吸灯

楼主(2020-04-08):
          只是让灯闪烁还是有点简单了,那我们就玩点稍微复杂的------呼吸灯。

          呼吸灯的简单原理就是用PWM波驱动LED,逐渐调大占空比,到达最大占空比后再逐渐调小占空比。

          赛元的SC95F861X系列MCU 提供了最多 8 路共用周期、单独可调占空比的 12 位 PWM。我们这里只用其中一路。PWM类型可设为中心对齐型或边沿对齐型,我们这里简单地采用边沿对齐型;PWM模式可设为独立模式或互补模式(对于需要设置死区的上下管驱动非常有用),我们这里只简单地采用独立模式。PWM还支持 故障检测功能,故障检测功能常应用于电机系统的防护,发现故障马上停止驱动,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,我们这里暂时用不上。

          先进行外设初始化和相关参数初始化。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IO_Init();

      Timer_Init();

      PWM_Init();

      T_ms = 0;

      V_Duty = 0;

      while(1);
}

            IO外设初始化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void IO_Init(void)
*函数功能:IO初始化
*入口参数:void
*出口参数:void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       IO_Init(void)
{
       P4CON = 0xFF;  //设置P4为强推挽模式
       P4PH  = 0x01;
}

           定时器初始化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void Timer_Init(void)
*函数功能:T0/T1/T2初始化
*入口参数:void
*出口参数:void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_Init(void)
{
      TMCON = 0X00;    //------111 ;Timer0、Tiemr1和Tiemr2选择时钟Fsys/12

      //T0设置
      TMOD |= 0x01;                 //0000 0001;Timer0设置工作方式1
      TL0 = (65536 - 7192)%256;    //时钟为Fsys/12,则溢出时间=7192*(1/Fsys);
      TH0 = (65536 - 7192)/256;
      TR0 = 0;
      ET0 = 1;//定时器0允许
      TR0 = 1;//打开定时器0

      EA = 1;
}

             定时器中断,用来定时调整PWM的占空比(先逐渐增大,后逐渐减小)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void timer0/1/2/3/4() interrupt 1/3/5/13/14
*函数功能:定时器中断产生方波
*入口参数:void
*出口参数:void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TL0 = (65536 - 7192)%256;
    TH0 = (65536 - 7192)/256;

    T_ms ++;

    if(T_ms < 400)
    {
          V_Duty = V_Duty + 1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  V_Duty  = V_Duty - 1;
    }

    if(T_ms == 800)
    {
          T_ms = 0;
          V_Duty = 0;
    }
}

           PWM初始化.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void PWM_Init(void)
*函数功能:PWM独立模式初始化
*入口参数:void
*出口参数:void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WM_Init(void)
{
      //设置了周期为100us的PWM波形
      PWMMOD = 0x00;           //独立模式,边沿对齐

      PWMCFG = 0xB1;           //7:开关  5-4:时钟源选择     3-0:周期设置高4位          10k----018F

      PWMCON = 0x8F;           //周期设置低8位,50us           10k----018F

      PWMRD_41 = 0x8000 | V_Duty;     //开启PWM口,设置占空比

      IE1 |= 0x02;        //开启中断标志位

      EA = 1;
}

           PWM中断处理程序,加载调整后的占空比参数.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void PWM_Interrup() interrupt 8
*函数功能:PWM中断服务函数
*入口参数:void
*出口参数:void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WM_Interrup() interrupt 8
{
    if(PWMCFG & 0x40)
    {
        PWMCFG &= ~0x40;  //清除中断标志位
        PWMRD_41 = 0x8000 | V_Duty;     //开启PWM口,设置占空比
    }
}

OK.大功告成,看看运行的效果吧。

网友A:
可不可以用双向可控硅控制白炽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不可以用双向可控硅控制白炽灯

应该是可以的。不过要加一个过零检测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