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
定时器不运行

楼主(2020-04-04):
SH88F4051定时器0/1的时钟源选择
编程选项是:外部32K晶体和内部16.6MHz RC振荡器。
TCON1的TCLKS1=1时,定时器1选择32K外部晶体振荡器作为输入时钟。
实际测试,为了省电,当系统处于32K模式下,定时器不运行,似乎定时器的时钟丢失。

网友A:
工作于内部RC时呢

楼主:
这样定时器正常工作

楼主:
嗯,定时器的输入时钟也确实是32K。

网友B:
为什么这么搞?你要干什么

楼主:
32K工作时选择系统时钟作为定时器的时钟源(其实也是32K),内部高速RC时32K作为时钟源。

网友C:
平时32K低功耗工作,偶尔高速工作,又需要RTC功能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