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
msp430引脚的使用问题

楼主(2020-04-04):
对于有多功能的引脚,一个引脚是否可以设置为一个模块的输出,同时又是另一个模块的输入?比如msp430fr5994,其中一个引脚的功能包含比较器的输出和定时器的捕获输入,可否把这个引脚同时设为比较器的输出和定时器的捕获输入?

网友A:
不可以,同一时刻只能使用一个功能。

网友B:
如果需要把比较器的输出作为定时器的捕获输入,该如何解决呢?

网友C:
看看有没有内部连接,就是不通过引脚就可以控制那种
如果没有内部连接,就选择两个不在同一引脚的输入和输出,然后把两个引脚连起来。例如定时器的输入应该不止那一个引脚,换别的作为输入。

网友D:
在datasheet中有内部连接关系

网友E:
可以使用其他的IO资源。

网友F:
不能实现。

网友G:
这样不能配置,会影响其他的IO。

网友H:
其他的IO不能实现吗?

楼主:
定时器可以分开使用。

网友I:
现在的IO可以复用了。

网友J:
引脚每次只能配置一个。

网友K:
每一次接通不同的功能,然后切换。

网友L:
引脚的设置有什么问题吗?

网友K:
不可以,同一时刻只能用一种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