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机应用] 电机控制Demo板的问题

楼主(2020-04-04):
说明文件有个明显的误导:motor debug guide 和 demo board guide等说明文件都说功率电源输入最高到50V,
然而并未说清楚如果控制板从这个电源取电,即12V供电位置短接.(demo板默认),最高输入电压不能大于15!,预驱电源与这个直接相连!非常不幸,我一开始并不知道.
我用了36V电源调试. ,驱动板功率管烧了一对,控制板5V电压没了.MCU有没有烧坏还不知道,愁...
还有一个隐患,MOS管门极没有下拉电阻,上电瞬间Gate极电压是不能确定的.也就是说有可能是导通的.千万不要直接用预驱的典型应用,下拉电阻是必要的.

如果公司准备改掉这个问题,可以使用一个DC-DC 比如XL7005A从主电源降到12V给前置驱动.省的用两个电源去调试.

网友A:
这个文档的下面这一页有讲,可能标得不是特别醒目,让你踩了这个坑
WeChat  主要搞汽车的用12V的比较多,您的建议我们会反馈给硬件那边评估。感谢反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