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
关于遥控器的PCB按键的表面工艺

楼主(2020-04-04):
     请教一下遥控器方面的高手,目前家用的电视遥控器用导电胶按键的那种,PCB按键都是开窗后直接漏铜?还是沉金?感觉如果沉金成本上应该不是,如果直接裸铜,时间长了不是会氧化吗?如果用镀锡工艺,会不会有什么问题?会不会时间长了,会由于导电胶脱落,直接短路?请懂这方面的高手指点一下。

网友A:
几个微英寸的flash gold工艺即可

楼主:
多谢楼上回复,因不太熟悉PCB工艺,查了一下这个flash gold是叫闪金的吗?这样成本增加多吗?另外实际的遥控器厂家做PCB按键时这样的吗?或者有裸铜或镀锡的吗?还请高手指导一下。因为实际要做遥控器PCB按键,应该怎么跟PCB厂家要求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多谢楼上回复,因不太熟悉PCB工艺,查了一下这个flash gold是叫闪金的吗?这样成本增加多吗?另外实际的遥 ...

键盘板用裸铜或镀锡都容易氧化,长期可靠性不高,价格与闪金也相当,闪金工艺还符合无铅标准,很适合普通民用产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