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请问差分转单端电路如何调平衡

楼主(2020-04-04):
电路如下图
问题是:差分输入的2端,并联在一起,输出还有信号。
请问如何(哪些因素)调平衡了? 谢谢!

ps:R1,R2,R3,R4已用万用表挑过了,都是9.997K。

网友A:
换个低Vos,低Ib的运放吧,最简单省事。

网友B:
这么一改理论上就输出一条直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么一改理论上就输出一条直线

谢谢指点。实际电路差别不大。

差别是不大,但差的就是这一点。也许搞清这一点差异的原理,就可以解决问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全部10k改用100k,并且不可忽略R11丶R12影响,R11=2.3×R12 于3.3v电源时。必須要微调整某颗电阻,否則运放 ...

  请问下面两款是否可行?

https://item.szlcsc.com/82813.html
思瑞浦 3PEAK
TP1562A-SR   Vos 400uV Ib 1~10pA

https://item.szlcsc.com/27103.html   ADI
AD8606ARZ-REEL7  Vos 20~65uV Ib 0.2~1pA

网友D:
还可以用失调补偿方法解决

网友E:
使用差分芯片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指点。实际电路差别不大。

补偿一个极点。三角波输入

网友B:
1k 正弦波输入。 说明该电路平衡带宽已经不错。

网友B:
10khz@1Vp 正弦波输入

网友B:
电容不一致导致的不平衡:

网友F:
欢迎分享问题,积极讨论,奖励您10家园币,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,欢迎体验~

网友G:
电容误差比较大,很难做到完全匹配。
用一路运放产生Vref,输出直接接到R4看下,也就是除了C1/C2,尽量避免用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