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
直流电压能通过倍压整流电路升压吗

楼主:
最近得到一张原理图,在对电路图分析时一直有个疑点想请教下大佬,电路分为BOOST升压和倍压整流两部分(是否为倍压整流仍有疑点),直流电压能通过倍压整流电路升压吗?如果不能,电路后半部分倍压原理是什么呢?电路图如下,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,谢谢

楼主(2020-04-04):
图如下所示

网友A:
没毛病。不少电源就是这样做的。  倍压的输入是 Pulse Out(就是直译的脉冲输出),后面倍压、反压电源都是经过电容隔直的,是交流信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毛病。不少电源就是这样做的。  倍压的输入是 Pulse Out(就是直译的脉冲输出),后面倍压、反压电 ...

后面就算是脉冲也应该是直流脉冲信号呀,他这个交流是哪里来的呢

网友A:
直流脉冲信号,经过 电容,不就变成交流信号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流脉冲信号,经过 电容,不就变成交流信号了

这个电源输出是直流,另外您说的直流经过电容后变为交流我实在是无法理解,能详细说说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电源输出是直流,另外您说的直流经过电容后变为交流我实在是无法理解,能详细说说吗 ...

脉动直流 这个概念 有没有学过?  -- 比如 50Hz 交流电,经过 整流,得到的是直流电,对不对?整流后面如果没有其他电路,这个 直流输出,就是脉动直流。  5楼 说的直流脉冲信号 的性质与这个脉动直流差不多,都是直流信号,但都有脉动成分--也就是交流成分,经过电容隔直,电容后面就是交流成分,可以给 倍压电路 得到倍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