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
【请删除】已破案

楼主(2020-04-05):
破案了,是中断问题,结贴。

网友A:
变量LastCheck前面 应该加上volatile修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变量LastCheck前面 应该加上volatile修饰

加了还是不行,截图如下,这时的条件不应该成立: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加了还是不行,截图如下,这时的条件不应该成立:

那就有可能C++优化等级太高了。
还有那个变量设置成32位长度可能STM8消化不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有可能C++优化等级太高了。
还有那个变量设置成32位长度可能STM8消化不了。

试过设置成“不优化”也不行。

网友B:
为什么要删除呢?如果解决了问题就删掉帖子那论坛的意义是什么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