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管驱动自举电路理解!

楼主(2020-04-05):
最近做一个产品,用到MOS驱动。硬件本来就是知道甚少,借鉴别人设计的电路,被MOS管驱动IC 的自举电路给搞晕了。
MOS有自己的自举电路,如下驱动时,是否可行?这个自举到底能达到多少V呢?D3\C2耐压值如何确定?如下图
当前测试条件:
1、电路LIN 悬空。
2、HIN=5V.
3、测量Ho电压4148右侧约56V。
4、补充,实际测试时,没有加负载。
问题:
1、电路是否可行?
2、如果可行,驱动Ho的56V是否正常?
3、如果可行,自举的目的是否是根据MOS的电源变化,可以把Ho处电压动态提高,以维持VGS的压差?

1586048764(1).png (184.59 KB )

网友A:
不能優,這樣的電路有問題。
要有Low side mosfet才能確保自举電容的穩定電壓來導通high side mosfet.
若你只要驅動High side mosfet, 建議使用Single channel high mosfet driver.

网友B:
http://www.ti.com.cn/cn/lit/ds/symlink/ucc27282.pdf

手册里都有解释,只是好多是英文的

网友C:
VS脚,不可以另外加这么高的阻抗接入,正常情况,哪怕你下管取消,也必须直接接入上管的源极。
自举的物理意义,在于上管不开通时候,VS脚必须能可靠拉到GND或者接近GND的电位,所以,你现在这样的线路,和你后续线路直接相关,只是这样一个线路,无法正确讨论。
比如你现在线路图负载端接的是一个足够小的电阻负载,或者是一个电感加续流二极管,则正确条件,该点在上管截止时候,是可以正确的回到GND附近,自举成功。否则,则自举失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