烧写文件上载到电脑上

楼主(2020-04-05):
请问各位大神,使用什么开发软件可以将PIC单片机中的目标烧写文件上载到电脑上?

网友A:
下载器,没有加密的才可以读出来。

楼主:
你好,
开发环境用的MPLAB吗?

楼主:
用哪款仿真器好用,ICD?

网友B:
好久不用PIC了,ICD可以的

网友C:
ICD不好买啊,你用过KIT3吗?

网友D:
没加密的话,ICD2 KIT都可以。加密的话,什么都不行。

网友E:
不加密,都可以读出来;加了密,啥都读不出来

网友F:
使用工具+XIDE读一下芯片, 然后另存为就可以了...
前提是芯片没有加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