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断唤醒

楼主(2020-04-05):
pic16lf1501单片机中断唤醒需要电平变化保持多长时间?

网友A:
这种问题直接看手册好些,

楼主:
手册里面没有明确给出来,只是说有电平变化就可以产生中断

楼主:
但是我实测是不稳定的

网友B:
什么意思?不是很明白你说的什么

网友C:
因为这个电平变化时间太短

网友D:
一般是需要保持到中断响应开始,几个到几十个周期之间

网友E:
你问题的提法让人看不太明白。什么叫“中断唤醒”?是用中断将MCU从sleep模式中唤醒吗?是用外部中断还是电平变化中断来唤醒吗?如果是,只需符合外部中断或电平变化中断条件即可。

网友:
至少一个时钟周期啊。

网友F:
1. 首先型号应该是PIC12LF1501
2. 手册是有描述的, Tio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