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 如何减小延时?

楼主(2020-04-05):
C6000 EMIFA连续读取AD数据,读完一次数据EMIFA总会出现220us延时,如何减小延时?

网友A:
在C6000中有没有像51单片机中的那样空操作指令_nop()之内的指令?

网友B:
减少延时要么从软件着手,要么从硬件方面看看,软件可不可优化一下程序,硬件就是换些片子,找一些转化快的片子替代。

网友C:
哦,我晓得了

网友D:
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时间    看看总线时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