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USB转串口

楼主(2020-04-05):
为什么USB转串口线连接电脑和板子后,电脑会出现严重卡顿

楼主:
鼠标都不受控制,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,急求解答

网友A:
硬件匹配的问题  试试重新驱动

网友B:
确认电脑没有中毒?

网友C:
有没有可能是前面板供电不足引起的

网友D:
开发板在跑的程序是不是上传的数据量特别大

网友E:
烧程序没有?只是连接电脑就不受控制了?

网友D:
重启电脑试试

网友F:
换一个USB接口试试

网友G:
有时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,就是USB转串口干扰到鼠标

网友G:
拔了换个接口吧

网友H:
后来怎么解决的呢

网友I:
一般来说重启电脑就好使了

楼主:
可能是波特率太高,电脑对接收到的串口数据和鼠标发送的数据弄混了。

网友J:
一般可以尝试降低波特率或重启电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