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 Starting udev后不动

楼主(2020-04-05):
用AM/DM37x 评估板,不知道怎么的有一个保险丝短了,换上好的保险后,上电启动发现无法完全启动每次都是Starting udev后就不动。不知什么原因?

网友A:
在uboot中正常不

楼主:
能正常设置网卡、lcd能设置

网友B:
哦,那应该cpu没有坏

网友C:
文件系统的问题

楼主:
换了nfs也不行,实在无解

网友D:
打印信息呢

楼主:
Please wait: booting...
Starting udev
Unable to handle kernel paging request at virtual address 03000004
pgd = cfab0000
[03000004] *pgd=00000000
Internal error: Oops: 5 [#1]
last sysfs file: /sys/devices/platform/musb_hdrc/usb2/idVendor
Modules linked in:
CPU: 0    Not tainted  (2.6.32 #1)
PC is at anon_vma_link+0xc/0x28
LR is at dup_mm+0x1b4/0x3a4
pc : [<c00a4088>]    lr : [<c005f6b4>]    psr: 20000013
sp : cfac1ed8  ip : 0000000c  fp : cc817da0
r10: cc817da4  r9 : cfac0000  r8 : cfa3b200
r7 : 00000000  r6 : cfaa05f8  r5 : cfafa840  r4 : cc817d30
r3 : 00000000  r2 : 08000875  r1 : 03000000  r0 : cc817d30
Flags: nzCv  IRQs on  FIQs on  Mode SVC_32  ISA ARM  Segment user
Control: 10c5387d  Table: 8fab0019  DAC: 00000015
Process udevd (pid: 565, stack limit = 0xcfac02e8)
Stack: (0xcfac1ed8 to 0xcfac2000)
1ec0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f884540 cc817d94
1ee0: cfafa874 cfa3b234 00000000 00000000 cfbc0280 00000000 00000000 cf8dfbc0
1f00: 00000000 01200011 00000000 c005ff9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fac1fb0
1f20: bed6c4d0 cf8dfce0 cfac6000 00000000 00000003 4001e018 01200011 00000000
1f40: 00000000 bed6c4d0 00000000 00000000 bed6c504 c0060680 4001e018 00000000
1f60: 00000000 00000000 cfb7a7c0 00000000 cf815200 00000006 cfb7a7c0 00000000
1f80: cf815200 c00ad9d8 4001e018 00000235 bed6c4d0 00000078 c0034068 cfac0000
1fa0: 00000000 c0033ec0 00000000 4001e018 01200011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
1fc0: 4001e018 00000235 bed6c4d0 00000078 40160000 4001dfd0 000262b0 bed6c504
1fe0: 4001e470 bed6c4d0 00000235 400caff8 60000010 01200011 00000000 00000000
[<c00a4088>] (anon_vma_link+0xc/0x28) from [<c005f6b4>] (dup_mm+0x1b4/0x3a4)
[<c005f6b4>] (dup_mm+0x1b4/0x3a4) from [<c005ff98>] (copy_process+0x6b4/0xc44)
[<c005ff98>] (copy_process+0x6b4/0xc44) from [<c0060680>] (do_fork+0x158/0x320)
[<c0060680>] (do_fork+0x158/0x320) from [<c0033ec0>] (ret_fast_syscall+0x0/0x2c)
Code: e12fff1e e590103c e3510000 012fff1e (e5912004)
---[ end trace beddb4dff47ad632 ]---
Unable to handle kernel paging request at virtual address c5be0d14
pgd = cfb60000
[c5be0d14] *pgd=00000000
Internal error: Oops: 5 [#2]
last sysfs file: /sys/devices/platform/musb_hdrc/usb2/idVendor
Modules linked in:
CPU: 0    Tainted: G      D     (2.6.32 #1)
PC is at follow_page+0x14/0x144
LR is at __get_user_pages+0x130/0x1d8
pc : [<c009d520>]    lr : [<c009dec4>]    psr: 60000013
sp : cfbd7eb0  ip : beffffed  fp : 00000001
r10: cf977440  r9 : cfbd6000  r8 : beffffed
r7 : 00000017  r6 : 00000017  r5 : 00000000  r4 : 00000000
r3 : c5be0cf0  r2 : 00000017  r1 : 000005f7  r0 : cc817cd8
Flags: nZCv  IRQs on  FIQs on  Mode SVC_32  ISA ARM  Segment kernel
Control: 10c5387d  Table: 8fb60019  DAC: 00000017
Process udevd (pid: 634, stack limit = 0xcfbd62e8)
Stack: (0xcfbd7eb0 to 0xcfbd8000)
7ea0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000000 00000000 cc817cd8 00000017
7ec0: beffffed c009dec4 cfbe0cc0 00000020 beffffed cfbd6000 00000001 00000000
7ee0: cf9d46c0 00000000 cfa80000 00000000 befff00d c00b3994 00000017 cfbd7f0c
7f00: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f524e18 cf4bc158 00000ffc 0000000f beffffed
7f20: 0000000f c00b3bc0 cf9d46c0 00000000 cfbd6000 cf9d476c cfa80000 bf000000
7f40: cf9d46c0 cfa80000 00000001 00033fd0 cfbd7fb0 bed6ac10 00033fd0 c00b3ce4
7f60: 00000080 c00b4d80 cfa80000 00000000 cfa80000 bed6ac10 00033fd0 cfbd7fb0
7f80: c0034068 cfbd6000 00000000 c00370c8 ffffeb68 bed6bbe0 bed6c0a8 0000000b
7fa0: c0034068 c0033ec0 ffffeb68 bed6bbe0 bed6bc14 bed6ac10 00033fd0 bed6bbe0
7fc0: ffffeb68 bed6bbe0 bed6c0a8 0000000b 00027008 0001c3f4 bed6bbe0 00033fd0
7fe0: 400cb300 bed6abd8 0001173c 400cb30c 60000010 bed6bc14 40000002 10011000
[<c009d520>] (follow_page+0x14/0x144) from [<c009dec4>] (__get_user_pages+0x130/0x1d8)
[<c009dec4>] (__get_user_pages+0x130/0x1d8) from [<c00b3994>] (get_arg_page+0x48/0x9c)
[<c00b3994>] (get_arg_page+0x48/0x9c) from [<c00b3bc0>] (copy_strings+0xfc/0x1ec)
[<c00b3bc0>] (copy_strings+0xfc/0x1ec) from [<c00b3ce4>] (copy_strings_kernel+0x34/0x6c)
[<c00b3ce4>] (copy_strings_kernel+0x34/0x6c) from [<c00b4d80>] (do_execve+0x100/0x268)
[<c00b4d80>] (do_execve+0x100/0x268) from [<c00370c8>] (sys_execve+0x34/0x54)
[<c00370c8>] (sys_execve+0x34/0x54) from [<c0033ec0>] (ret_fast_syscall+0x0/0x2c)
Code: e5903000 e1a0c001 e1a01aa1 e1a06002 (e5933024)
---[ end trace beddb4dff47ad633 ]---
Unable to handle kernel paging request at virtual address 03000004
pgd = cfb18000
[03000004] *pgd=00000000
Internal error: Oops: 5 [#3]
last sysfs file: /sys/devices/platform/musb_hdrc/usb2/idVendor
Modules linked in:
CPU: 0    Tainted: G      D     (2.6.32 #1)
PC is at anon_vma_link+0xc/0x28
LR is at dup_mm+0x1b4/0x3a4
pc : [<c00a4088>]    lr : [<c005f6b4>]    psr: 20000013
sp : cfad9ed8  ip : 0000000c  fp : 00000000
r10: cfbe09c4  r9 : cfad8000  r8 : cfafa3c0
r7 : 00000000  r6 : cfb5fa18  r5 : cfbe09c0  r4 : cc817c28
r3 : 00000000  r2 : 08001875  r1 : 03000000  r0 : cc817c28
Flags: nzCv  IRQs on  FIQs on  Mode SVC_32  ISA ARM  Segment user
Control: 10c5387d  Table: 8fb18019  DAC: 00000015
Process udevd (pid: 637, stack limit = 0xcfad82e8)
Stack: (0xcfad9ed8 to 0xcfada000)
9ec0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f815680 cfbe09c0
9ee0: cfbe09f4 cfafa3f4 00000000 00000000 cfac8780 00000000 00000000 cf8ee040
9f00: 00000000 01200011 00000000 c005ff98 cf520218 0000000a 00000000 cfad9fb0
9f20: bed6aba8 cf8ee160 fffffffe 00000000 cf520218 4001e018 01200011 00000000
9f40: 00000000 bed6aba8 00000000 00000000 bed6abdc c0060680 4001e018 00000000
9f60: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64 00000000 386d4381 17bfac7e 386d4381 22757cca
9f80: 386d4381 22757cca 4001e018 0000027d bed6aba8 00000078 c0034068 cfad8000
9fa0: 00000000 c0033ec0 00000000 4001e018 01200011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
9fc0: 4001e018 0000027d bed6aba8 00000078 40160000 4001dfd0 bed6ac10 bed6abdc
9fe0: 4001e470 bed6aba8 0000027d 400caff8 60000010 01200011 00000000 00000000
[<c00a4088>] (anon_vma_link+0xc/0x28) from [<c005f6b4>] (dup_mm+0x1b4/0x3a4)
[<c005f6b4>] (dup_mm+0x1b4/0x3a4) from [<c005ff98>] (copy_process+0x6b4/0xc44)
[<c005ff98>] (copy_process+0x6b4/0xc44) from [<c0060680>] (do_fork+0x158/0x320)
[<c0060680>] (do_fork+0x158/0x320) from [<c0033ec0>] (ret_fast_syscall+0x0/0x2c)
Code: e12fff1e e590103c e3510000 012fff1e (e5912004)
---[ end trace beddb4dff47ad634 ]---
Unable to handle kernel paging request at virtual address 01000004
pgd = cfb28000
[01000004] *pgd=00000000
Internal error: Oops: 5 [#4]
last sysfs file: /sys/devices/platform/musb_hdrc/usb2/idVendor
Modules linked in:
CPU: 0    Tainted: G      D     (2.6.32 #1)
PC is at anon_vma_link+0xc/0x28
LR is at dup_mm+0x1b4/0x3a4
pc : [<c00a4088>]    lr : [<c005f6b4>]    psr: 20000013
sp : cfbb9ed8  ip : 0000000c  fp : 00000000
r10: cfbe0844  r9 : cfbb8000  r8 : cfa3b080
r7 : 00000000  r6 : cfba1230  r5 : cfbe0840  r4 : cc817bd0
r3 : 00000000  r2 : 08001875  r1 : 01000000  r0 : cc817bd0
Flags: nzCv  IRQs on  FIQs on  Mode SVC_32  ISA ARM  Segment user
Control: 10c5387d  Table: 8fb28019  DAC: 00000015
Process udevd (pid: 636, stack limit = 0xcfbb82e8)
Stack: (0xcfbb9ed8 to 0xcfbba000)
9ec0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f8a4bc0 cfbe0840
9ee0: cfbe0874 cfa3b0b4 00000000 00000000 cfb1c3c0 00000000 00000000 cf953740
9f00: 00000000 01200011 00000000 c005ff98 cf525c98 0000000a 00000000 cfbb9fb0
9f20: bed6aba8 cf953860 fffffffe 00000000 cf952a70 4001e018 01200011 00000000
9f40: 00000000 bed6aba8 00000000 00000000 bed6abdc c0060680 4001e018 00000000
9f60: 00000000 cf976a80 00000015 cf92bc80 cf976c18 cfbb8000 cfbb8000 c0076b34
9f80: cfbe0e40 cfa3b080 4001e018 0000027c bed6aba8 00000078 c0034068 cfbb8000
9fa0: 00000000 c0033ec0 00000000 4001e018 01200011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
9fc0: 4001e018 0000027c bed6aba8 00000078 40160000 4001dfd0 bed6ac10 bed6abdc
9fe0: 4001e470 bed6aba8 0000027c 400caff8 60000010 01200011 40050008 00804122
[<c00a4088>] (anon_vma_link+0xc/0x28) from [<c005f6b4>] (dup_mm+0x1b4/0x3a4)
[<c005f6b4>] (dup_mm+0x1b4/0x3a4) from [<c005ff98>] (copy_process+0x6b4/0xc44)
[<c005ff98>] (copy_process+0x6b4/0xc44) from [<c0060680>] (do_fork+0x158/0x320)
[<c0060680>] (do_fork+0x158/0x320) from [<c0033ec0>] (ret_fast_syscall+0x0/0x2c)
Code: e12fff1e e590103c e3510000 012fff1e (e5912004)
---[ end trace beddb4dff47ad635 ]---

网友E:
你自己编译的内核吗?

楼主:
不是,全都是自带的,之前能正常工作,应该不会是程序的问题。怀疑是mmu的问题

楼主:
Starting kernel ...

Uncompressing Linux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done, booting the kernel.
Linux version 2.6.32 (sdk@nemo) (gcc version 4.3.3 (Sourcery G++ Lite 2009q1-203) ) #1 Thu Mar 24 20:15:56 CDT 2011
CPU: ARMv7 Processor [413fc082] revision 2 (ARMv7), cr=10c53c7f
CPU: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, VIPT non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
Machine: OMAP3 EVM
Memory policy: ECC disabled, Data cache writeback
OMAP3630/DM3730 ES1.0 (l2cache iva sgx neon isp 192mhz_clk )
SRAM: Mapped pa 0x40200000 to va 0xfe400000 size: 0x100000
Reserving 4194304 bytes SDRAM for VRAM
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, mobility grouping on.  Total pages: 46336
Kernel command line: console=ttyS0,115200n8 root=/dev/mmcblk0p2 rw ip=off mem=55M@0x80000000 mpurate=1000  omap_vout.vid1_static_vrfb_alloc=y omapfb.vram=0:4M mem=128M@0x88000000 rootwait
PID hash table entries: 1024 (order: 0, 4096 bytes)
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32768 (order: 5, 131072 bytes)
Inode-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16384 (order: 4, 65536 bytes)
Memory: 55MB 128MB = 183MB total
Memory: 176384KB available (4216K code, 373K data, 172K init, 0K highmem)
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.
NR_IRQS:402
Clocking rate (Crystal/Core/MPU): 26.0/400/600 MHz
Reprogramming SDRC clock to 400000000 Hz
GPMC revision 5.0
IRQ: Found an INTC at 0xfa200000 (revision 4.0) with 96 interrupts
Total of 96 interrupts on 1 active controller
OMAP GPIO hardware version 2.5
OMAP clockevent source: GPTIMER1 at 32768 Hz
Console: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
Calibrating delay loop... 597.64 BogoMIPS (lpj=2334720)
Mount-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512
CPU: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: ok
regulator: core version 0.5
NET: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
Target VDD1 OPP = 4, VDD2 OPP = 2
omap3evmdc: Driver registration complete
OMAP DMA hardware revision 5.0
bio: create slab <bio-0> at 0
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
usbcore: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
usbcore: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
usbcore: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
i2c_omap i2c_omap.1: bus 1 rev4.0 at 2600 kHz
twl4030: PIH (irq 7) chaining IRQs 368..375
twl4030: power (irq 373) chaining IRQs 376..383
twl4030: gpio (irq 368) chaining IRQs 384..401
regulator: VMMC1: 1850 <--> 3150 mV normal standby
regulator: VDAC: 1800 mV normal standby
regulator: VAUX2_4030: 2800 mV normal standby
regulator: VPLL2: 1800 mV normal standby
regulator: VSIM: 1800 <--> 3000 mV normal standby
i2c_omap i2c_omap.2: bus 2 rev4.0 at 400 kHz
i2c_omap i2c_omap.3: bus 3 rev4.0 at 400 kHz
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32k_counter
musb_hdrc: version 6.0, musb-dma, otg (peripheral+host), debug=0
musb_hdrc: USB OTG mode controller at fa0ab000 using DMA, IRQ 92
NET: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
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2048 (order: 1, 8192 bytes)
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: 8192 (order: 4, 65536 bytes)
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: 8192 (order: 3, 32768 bytes)
TCP: Hash tables configured (established 8192 bind 8192)
TCP reno registered
UDP hash table entries: 256 (order: 0, 4096 bytes)
UDP-Lite hash table entries: 256 (order: 0, 4096 bytes)
NET: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
RPC: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.
RPC: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.
RPC: Registered tcp NFSv4.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.
omap-iommu omap-iommu.0: isp registered
AM37x/DM37x  Linux PSP version 03.00.01.06 (OMAP3EVM)
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.97 (double precision)
VFS: Disk quotas dquot_6.5.2
Dquot-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1024 (order 0, 4096 bytes)
JFFS2 version 2.2. (NAND) 漏 2001-2006 Red Hat, Inc.
msgmni has been set to 345
alg: No test for stdrng (krng)
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
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
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(default)
OMAP DSS rev 2.0
OMAP DISPC rev 3.0
OMAP VENC rev 2
OMAP DSI rev 1.0
Serial: 8250/16550 driver, 4 ports, IRQ sharing enabled
serial8250.0: ttyS0 at MMIO 0x4806a000 (irq = 72) is a ST16654
console [ttyS0] enabled
serial8250.1: ttyS1 at MMIO 0x4806c000 (irq = 73) is a ST16654
serial8250.2: ttyS2 at MMIO 0x49020000 (irq = 74) is a ST16654
brd: module loaded
loop: module loaded
omap2-nand driver initializing
NAND device: Manufacturer ID: 0xad, Chip ID: 0xbc (Hynix NAND 512MiB 1,8V 16-bit)
Creating 5 MTD partitions on "omap2-nand.0":
0x000000000000-0x000000080000 : "xloader-nand"
0x000000080000-0x000000240000 : "uboot-nand"
0x000000240000-0x000000280000 : "params-nand"
0x000000280000-0x000000780000 : "linux-nand"
0x000000780000-0x000020000000 : "jffs2-nand"
OneNAND driver initializing
omap2-onenand omap2-onenand: Cannot request GPMC CS
omap2-onenand: probe of omap2-onenand failed with error -16
smsc911x: Driver version 2008-10-21.
smsc911x-mdio: probed
eth0: attached PHY driver [Generic PHY] (mii_bus:phy_addr=ffffffff:01, irq=-1)
net eth0: MAC Address: 00:50:c2:7e:98:da
usbcore: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ether
usbcore: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dm9601
ehci_hcd: USB 2.0 'Enhanced' Host Controller (EHCI) Driver
ehci-omap ehci-omap.0: OMAP-EHCI Host Controller
ehci-omap ehci-omap.0: new USB bus registered, assigned bus number 1
ehci-omap ehci-omap.0: irq 77, io mem 0x48064800
ehci-omap ehci-omap.0: USB 2.0 started, EHCI 1.00
usb usb1: New USB device found, idVendor=1d6b, idProduct=0002
usb usb1: New USB device strings: Mfr=3, Product=2, SerialNumber=1
usb usb1: Product: OMAP-EHCI Host Controller
usb usb1: Manufacturer: Linux 2.6.32 ehci_hcd
usb usb1: SerialNumber: ehci-omap.0
hub 1-0:1.0: USB hub found
hub 1-0:1.0: 3 ports detected
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...
usbcore: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-storage
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.
usbcore: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test
g_ether gadget: using random self ethernet address
g_ether gadget: using random host ethernet address
usb0: MAC 32:ed:60:fc:98:b5
usb0: HOST MAC 06:01:56:c0:7c:2e
g_ether gadget: Ethernet Gadget, version: Memorial Day 2008
g_ether gadget: g_ether ready
musb_hdrc musb_hdrc: MUSB HDRC host driver
musb_hdrc musb_hdrc: new USB bus registered, assigned bus number 2
usb usb2: New USB device found, idVendor=1d6b, idProduct=0002
usb usb2: New USB device strings: Mfr=3, Product=2, SerialNumber=1
usb usb2: Product: MUSB HDRC host driver
usb usb2: Manufacturer: Linux 2.6.32 musb-hcd
usb usb2: SerialNumber: musb_hdrc
hub 2-0:1.0: USB hub found
hub 2-0:1.0: 1 port detected
mice: PS/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
input: TWL4030 Keypad as /devices/platform/i2c_omap.1/i2c-1/1-004a/twl4030_keypad/input/input0
ads7846 spi1.0: touchscreen, irq 335
input: ADS7846 Touchscreen as /devices/platform/omap2_mcspi.1/spi1.0/input/input1
twl_rtc twl_rtc: rtc core: registered twl_rtc as rtc0
twl_rtc twl_rtc: Power up reset detected.
twl_rtc twl_rtc: Enabling TWL-RTC.
i2c /dev entries driver
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: v2.00
tvp514x 3-005c: Registered to v4l2 master omap34xxcam!!
omap-iommu omap-iommu.0: isp: version 1.1
usbcore: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vcvideo
USB Video Class driver (v0.1.0)
OMAP Watchdog Timer Rev 0x31: initial timeout 60 sec
usbcore: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
usbhid: USB HID core driver
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.0.21.
usbcore: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snd-usb-audio
No device for DAI omap-mcbsp-dai-0
No device for DAI omap-mcbsp-dai-1
No device for DAI omap-mcbsp-dai-2
No device for DAI omap-mcbsp-dai-3
No device for DAI omap-mcbsp-dai-4
OMAP3 EVM SoC init
asoc: twl4030 <-> omap-mcbsp-dai-0 mapping ok
ALSA device list:
  #0: omap3evm (twl4030)
TCP cubic registered
NET: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
NET: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5
Power Management for TI OMAP3.
Compensating OPP4 for 63mV Orig nvalue:0xaa9f91 New nvalue:0xaa9083
Compensating OPP3 for 63mV Orig nvalue:0xaacbb3 New nvalue:0xaab49e
Compensating OPP2 for 50mV Orig nvalue:0x9a88ed New nvalue:0xaaefd0
Compensating OPP1 for 50mV Orig nvalue:0x8980de New nvalue:0x99ccb1
Switched to new clocking rate (Crystal/Core/MPU): 26.0/400/1000 MHz
IVA2 clocking rate: 800 MHz
SmartReflex driver initialized
VFP support v0.3: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c rev 3
twl_rtc twl_rtc: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2000-01-01 00:00:00 UTC (946684800)
tvp514x 3-005c: tvp5146m2 found at 0xb8 (OMAP I2C adapter)
omapdss DPI error: display already enabled
omap_vout omap_vout: 'lcd' Display already enabled
omapdss DPI error: display already enabled
omap_vout omap_vout: 'lcd' Display already enabled
omap_vout omap_vout: Buffer Size = 3686400
omap_vout omap_vout: : registered and initialized video device 1
omap_vout omap_vout: Buffer Size = 3686400
omap_vout omap_vout: : registered and initialized video device 2
Waiting for root device /dev/mmcblk0p2...
mmc0: new SDHC card at address e624
mmcblk0: mmc0:e624 SD08G 7.40 GiB
mmcblk0: p1 p2 p3
kjournald starting.  Commit interval 5 seconds
EXT3-fs (mmcblk0p2): warning: maximal mount count reached, running e2fsck is recommended
EXT3-fs (mmcblk0p2): using internal journal
EXT3-fs (mmcblk0p2): recovery complete
EXT3-fs (mmcblk0p2):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writeback data mode
VFS: Mounted root (ext3 filesystem) on device 179:2.
Freeing init memory: 172K
INIT: version 2.86 booting
Please wait: booting...
Starting udev
更多操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