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verilog] 一道时序电路的问题

楼主(2020-04-05):
这是一道触发器的题目,但是仿真波形和我分析出来的不太一样下面是我的代码:
module T_ff(input T,input clk,input rst,output reg Q, output reg Qn);
initial
begin
        Q <= 0;
        Qn <= 1;

end

always @(posedge clk,negedge rst)
begin

        if(~rst)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Q <= 0;
                Qn <= 1;
        end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case(T)
                1'b0: begin Q <= Q; Qn <= ~Q; end
                1'b1: begin Q <= ~Q; Qn <= Q; end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 begin Q <= Q; Qn <= ~Q; end
                endcase

end
endmodule
module D_ff(input D,input clk,output reg Q,output reg Qn);

initial
begin
        Q = 0;
        Qn = 1;

end

always @(negedge clk)
begin

        Q <= D;
        Qn <= ~D;
end
endmodule
module jK_ff(input J,input K,input clk,output reg Q,output reg Qn);
initial
begin
        Q = 0;
        Qn = 1;
end
always @(negedge clk)
begin

        case({J,K})
        2'b00: begin Q <= Q; Qn <= ~Q; end
        2'b01: begin Q <= 0; Qn <= 1; end
        2'b10: begin Q <= 1; Qn <= 0; end
        2'b11: begin Q <= ~Q; Qn <= Q; end
        default: begin Q<=Q; Qn<= ~Q;end
        endcase

end
endmodule
module FF(input clk, input t,output Q3);

        wire Q1,Q2,Q1n,Q2n,Q3n,rst;
        and(rst,Q2n,Q3n);
        T_ff t_ff(.T(t),.clk(clk),.rst(rst),.Q(Q1),.Qn(Q1n));
        D_ff d_ff(.D(Q1),.clk(clk),.Q(Q2),.Qn(Q2n));
        JK_ff jk_ff(.J(Q2),.K(Q1n),.clk(clk),.Q(Q3),.Qn(Q3n));
endmodule
`timescale 1ns/1ns
module tb();

        reg CLK,t;
        wire Q3;

        initial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CLK<=0;
                t<=1;
                repeat(100)#10 CLK <= ~CLK;

        end
        FF ff(.clk(CLK),.t(t),.Q3(Q3));

endmodule
有大佬帮帮刚学数电的萌新吗

楼主:
触发器赋初始值的方式改为非阻塞结果还是一样的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,是Q3n与Q3取反关系不同步的问题

网友A(2020-08-25):
引用 楼主:
已经解决了,是Q3n与Q3取反关系不同步的问题

新手求问具体改了哪里?我自己看那个JK触发器也没找到错误。begin里面用的是<=为什么会取反不同步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