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电源管理

楼主(2020-04-05):
用BQ24071做一个电源管理。
     现在的情况是,用电池给系统供电是正常的,用5V电源给系统供电也是正常的。
     但5V就是不给电池充电

网友A:
你系统若不带电,能给电池充电吗?

网友B:
仔细研究下芯片手册。

网友C:
是充电控制没有打开,或者故障关闭充电.

网友D:
这个芯片有点复杂, 细细读完手册才能用好

网友A:
TS除了10k电阻接地,还接到别的地方吗?

网友E:
这里TS端是有一个电压范围的,直接拉到地可能导致工作不正常。

网友F:
请仔细核对是否还有跟TI参考设计不同的地方

楼主:
好的,我再改下吧

网友G:
TS为什么要10k电阻接地啊

网友H:
这个看下给电池供电的使能的是否设置合理 的。

网友I:
楼主最终怎么解决的

网友I:
这个电路图的本身这样看的话是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G:
TS端是有一个电压范围的

网友J:
楼主有原理图吗?

网友D:
充电管理芯片BQ24073不充电?

网友K:
查看信号反馈电阻是否坏

网友L:
充电指示灯亮不亮呢?

网友M:
这个原理图在哪里呢?

网友N:
锂电池过热则充电电流自动减小直至关断

网友O:
换个其他的可替代方案试试看

网友C:
不能充电吗?

网友O:
5V电源给系统供电正常就是没有问题

网友P:
常见电源管理芯片有很多的。

网友C:
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Q:
CB4055-2.8V/3.2V

网友R:
楼主的电路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?

网友S:
BQ24071平时用的很少的。

网友T:
TS引脚NTC空或者坏了吗

网友K:
锂电池的过热保护吗?

网友U:
供电正常就是电路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N:
可能芯片有问题了,检测一下。

网友V:
使用一个10K的电阻下拉到地即可

网友T:
可能电压不是太大无法满足需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