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始值如何计算

楼主(2020-04-05):
PIC32F675F512L 定时器2 初始值如何计算,求计算方法?

网友A:
初始值什么意思?

网友B:
不都是从零累加到阈值码?

网友C:
当然你也可以一直赋初始值到让它累加到溢出(255)。

网友D:
(256-初值+2)X分频

网友:
看手册,确定是向上,还是向下。然后不就清楚初始值是怎么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