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
对U盘里的文件添加和修改数据

楼主(2020-04-0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还没见过啊

网友B:
没用过,楼主想象力真丰富

网友C:
对u盘数据的读写的原理跟SD卡的应该一样吧,只不过SD是SPI总线,而U盘是USB形式的

网友D:
用这个单片机来读取U盘的数据,还是需要一定的水平的

网友E:
这个还需要先调好USb总线的

楼主:
哦,那我再看看吧

网友F:
使用什么控制芯片呢

网友G:
使用过SD卡读写。

网友H:
U盘可以做系统使用

网友I:
没有用过读写U盘

网友J:
基于MSP430的U盘?

网友K:
需要usb芯片才可以的。

网友L:
单片机总要与CH375接口

网友M:
u盘中的数据都是以文件格式存储的

网友N:
CH375提供了u盘文件级子程序库

网友O:
各种API函数就可实现数据块的读写

网友P:
单片机读写U盘闪盘网上有代码

网友F:
使用FATFS系统。

网友Q:
可能需要外设才可以的。

网友O:
怎么不使用外部存储器呢?

网友R:
楼主有这个程序吗

网友S:
CH376是U盘和SD卡的文件管理控制芯片

网友T:
U盘和CF卡与普通的外部扩展RAM的区别就仅仅是读写U盘的时候,不能一个字节一个自己的来,必须一次512B,不能通过地址总线找到每一个RAM字节的存放地址,而必须是一个扇区一个扇区的来。如果能够接受这一点,那么,你就可以通过单片机读写U盘了。

网友L:
支持FAT16和FAT32文件系统

网友U:
单片机读写u盘则主要是根据FAT文件系统

网友C:
先参考下的在说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