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经常不工作

楼主(2020-04-05):
STM32接收外部中断后用串口发数据,并通过PWM发出10Hz的方波,就这么个小系统,STM32经常不工作,晶振都没有了,为什么?

网友A:
问题描述太模糊了。

网友B:
什么叫晶振都没有了,是晶振不起振,没有时钟吗?

网友C:
那说明你的板子硬件设计的有问题,或者是焊接的不好,也可能是电源不稳定

网友D:
晶振都没了,没了应该会启用内部吧,难道死了;P

网友E:
板子硬件设计的有问题

网友F:
内部的RC靠谱。

网友G:
晶振品质有问题,这种事多了,如果内部振荡器够用,建议不用外部无源晶振

网友H:
10Hz的PWM能做啥,好奇怪,起码100Hz以上,才好用。

网友I:
内部RC 的jitter不行

网友J:
首要的问题就是应该对集成电路进行检查

网友K:
有可能是电路常数不正确

网友L:
晶振质量有问题

网友M:
排除外围元件不良的可能性

网友N:
在PCB布线时晶振电路的走线应尽量短且尽可能靠近IC

网友O:
画PCB(电路板)的时候,晶振离它的放大电路(IC管脚)越近越好

网友P:
是不是电容选择的有问题呢

网友Q:
最简单是用示波器

网友R:
先换一块单片机试试,问题还在则排除单片机

网友S:
手册给出的电路设计是否正确呢

网友P:
晶振与集成电路不匹配,或者复位程序错误

网友T:
你选择的是多大的晶振呢?

网友U:
或是晶振本身有故障

网友L:
还需要注意硬件电路布局设计。

网友V:
负载电容或匹配电容与晶振不匹配或者电容质量有问题

网友W:
杜绝在晶振两脚间走线

网友X:
外围零件无非为电阻,电容,你很容易鉴别是否为良品

网友N:
可能是虚焊造成的

网友G:
可以看一下电源是否正常

网友O:
换一个有源晶振试试

网友S:
供电稳定不

网友I:
楼主如何判定晶振不干活了啊

网友Y:
板子做的太差,怎么设计的,原理图上来看看

网友Z(2020-05-06):
没用过pwm啊

网友AA:
查看一下是否可靠接地

网友AB:
使用的是有源晶振吗

网友AC:
换一个单片机也是这样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