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抄板的电路,这个会是什么元件?

楼主(2020-04-05):
抄板的电路外国的,请问圈起来的这个会是什么元件,这个电路是什么原理,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可能抄错。386振荡。极可能是双二极管,您电表Diode档量一下就可确定。

你好,有没有常用的型号推荐下?

网友B:
这个电路用来做什么功能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