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单片机芯片]
外包一个沁恒ch55x的mcu项目

楼主:
最近很忙,没时间研究,但是项目有比较急上线,
以前简单使用过ch552的片子,感觉还不错,现在有个项目,需求看图片
哪位朋友时间比较充分,做过类似产品项目的欢迎-----带价私信!

另外,关于"必要说明",如有冒犯,还请理解!

网友A(2020-04-05):
更快、更简单、成本更低的方式: MCU通过串口上传到PC,PC的上位机自动将收到的数据存为.csv 文件。
这样不香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更快、更简单、成本更低的方式: MCU通过串口上传到PC,PC的上位机自动将收到的数据存为.csv 文件。
这样不 ...

现在不少客户小白,用串口的话,很多客户还要装驱动,串口号还不能选错,增加不少客户使用不便的地方;
还是感谢你的建议,我慎重考虑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现在不少客户小白,用串口的话,很多客户还要装驱动,串口号还不能选错,增加不少客户使用不便的地方;
...

不用串口也行,用USB HID吧。这样不用选串口号,HID也不用安装驱动,还省W25Q64之类。

网友B:
这个就看选择电脑开发还是硬件开发方便性了。
用U盘方式电脑端不用重新开发软件,什么系统都适合,操作方便。
用其他通信方式电脑端还要开发对应软件处理数据。

网友C:
外接SD卡吧,省事。

网友B:
你这个项目坛里都基本有现成例程代码,几个拼凑结合一下就可以搞定啊。自己搞也很快的。

网友D:
什么样的要求都不算过分————前提是钱要给到位

网友E:
计划出多少费用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不用串口也行,用USB HID吧。这样不用选串口号,HID也不用安装驱动,还省W25Q64之类。 ...

我用过沁恒的CH559T,貌似他家的几款带USB接口的MCU都不是真正的USB内核,完了还要装驱动,换做是我,我宁愿用STM32的

网友G(点评):
你对USB不熟悉吧,是不是真的USB并不是说装不装驱动,沁恒MCU的USB都是硬件的,想要做成免驱的还是带驱动的都是可以自己写代码实现的。

网友G(点评):
STM32也是一样的,做成免驱还是带驱动要看你做成哪种设备类型,程序怎么写。按你的思路,要装驱动的就不是真的USB ,怎么可能呢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我用过沁恒的CH559T,貌似他家的几款带USB接口的MCU都不是真正的USB内核,完了还要装驱动,换做是我,我 ...

USB设备有免驱的例如HID类,也有需要驱动的,如CDC类或厂商自定义的CH340、CH372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F:
我用过沁恒的CH559T,貌似他家的几款带USB接口的MCU都不是真正的USB内核,完了还要装驱动,换做是我,我 ...

我现在主要用于ccid的开发,用stm32太舒服了

网友I(2020-12-20):
难度不大,都撸过,惭愧,最后面的,犯了大半

网友J:
我们是外包公司,可以接这样的项目,主要看你能够出多少钱了,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