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N TO PIN代码移植

楼主(2020-04-05):
我想用GD32E230F6P6来PIN TO PIN取代STM32F030F4P6,代码移植可以直接采用现有的ST的固件库吗,还是底层都需要换成GD的库才行,目前使用的ST的hal库。求高手解答

网友A:
ADC、I2C和flash有差异,建议你自己对比一下。还有就是内核不同,这个也要注意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DC、I2C和flash有差异,建议你自己对比一下。还有就是内核不同,这个也要注意一下 ...

好的 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