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verilog]
求助!第一次写测试文件,请教大神哪里出问题了?

楼主(2020-04-0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确实看不出来什么毛病。
但第一步,复位,data_out <= 0,都没有实现。
这样吧,你把复位信号的负脉冲展宽,比如 20、50,
先解决 data_out 的复位问题。

网友A:
有可能取波形的时候,data_out 的位置不对。
看看还有没有同名的变量,也拖到波形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取波形的时候,data_out 的位置不对。
看看还有没有同名的变量,也拖到波形里。

还真是,我把U1的date_out加到波形就有,测试代码的date_out就没有,这是为啥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真是,我把U1的date_out加到波形就有,测试代码的date_out就没有,这是为啥呢
...

两个同名变量,一个在U1里,一个在testbench里。

楼主(点评):
OKok明白了谢谢大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