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这个7串24伏锂电池保护板的集线端子起什么作用?

楼主(2020-04-06):
这个集线端子是连接7串锂电池的,有8个孔,可板子只接了7条线,缺了一根从最后一串负极过来的线,是不是错了?

网友A:
那你仔细看看最后一串电池的负极是否悬空,以及测测插上插座后的电池组总电压。

网友B:
上电后现象正常吗,这个应该是监测每节电池的电压吧。

网友C:
欢迎分享问题,积极讨论,奖励您10家园币,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,欢迎体验~

网友D:
有计划选型MOS管的,可以找我

网友E:
这个是做均衡的接头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