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F207使用FREERTOS系统驱动TFT屏会死机

楼主(2020-04-06):
GD32F207ZG(256K的ram)使用FREERTOS系统,只进行初始化,开启系统运行后不添加任务,运行一段时间会跑到这个程序(死机了):   taskSELECT_HIGHEST_PRIORITY_TASK();  。
经调试,同样的程序驱动7寸屏,使用以下参数,运行不会出现死机:
#define HORIZONTAL_SYNCHRONOUS_PULSE  1
#define HORIZONTAL_BACK_PORCH         46
#define ACTIVE_WIDTH                  800
#define HORIZONTAL_FRONT_PORCH        210
#define VERTICAL_SYNCHRONOUS_PULSE    1
#define VERTICAL_BACK_PORCH           23
#define ACTIVE_HEIGHT                 480

但换成驱动3.5寸屏, 使用以下参数,运行会出现死机:
#define HORIZONTAL_SYNCHRONOUS_PULSE  30   //1
#define HORIZONTAL_BACK_PORCH         38  //46
#define ACTIVE_WIDTH                  320  //800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#define HORIZONTAL_FRONT_PORCH        20   //210
#define VERTICAL_SYNCHRONOUS_PULSE    3   //1
#define VERTICAL_BACK_PORCH           15   //23
#define ACTIVE_HEIGHT                 240 //480----------
#define VERTICAL_FRONT_PORCH          4   //22
运行一段时间会跑到这个程序(死机了):   taskSELECT_HIGHEST_PRIORITY_TASK();  。
请问应怎么入手解决

楼主(点评):
什么情况下会一直执行taskSELECT_HIGHEST_PRIORITY_TASK(); 然后程序跳不出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