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示波器截屏的含义

楼主(2020-04-06):
有些地方看不懂,请高手赐教,多谢了!

网友A:
250S/s, 每秒采样的次数, 采样率;
1 acqs,一次获取的意思;
delta and @是光标的位置和区间;

下面的你你说的除了触发模式,都是错的,把时间轴和Y轴弄错了。。

找个TEK的示波器很快就能看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50S/s, 每秒采样的次数, 采样率;
1 acqs,一次获取的意思;
delta and @是光标的位置和区间;

多谢指点,请看这次理解得对吗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