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件名自动追加日期时间

楼主(2020-04-06):
把需要追加日期事件的文件拖到此exe程序即可。

网友A:
这个是keil生成的hex重命名用的吧?

网友A:
set src_dir=%~dp0
for /f "delims=" %%i in ('svn info ^| findstr "Revision"') do set rev=%%i
set rev=%rev:~10%
copy a.hex a_%rev%.hex

上面的这几行另存成bat,放有svn的目录里,给hex加个svn的后缀。